机床常见漏油原因及改进

楼主(2010-02-27):
机床常见漏油原因及改进
关键词:机床 漏油 原因  改进
机床漏油划分为三种状态即渗漏、滴漏和流油。一般情况下,静结合面部位,每半小时滴一滴油和动结合面部位每6min滴一滴油均为渗漏。无论是动结合面还是静结合面,每2~3min滴一滴油时,为滴油;所有润滑部位每5s滴油一滴以上均为流油。
设备治漏的一般要求是:外部静结合面处不得有渗漏现象;动结合面处允许有轻微渗漏,但不允许流到地面上。设备内部允许有些渗漏,但不允许渗入电器箱和传动带上,可引回到润滑箱内。
一、设计时考虑不周
1.密封圈与使用条件不相适应
最常使用的O形橡胶密封圈,必须根据设备的使用条件和工作状态进行选择。在油润滑条件下,当油压<2.9MPa时,可选用低硬度的密封圈;当油压在2.9~4.9MPa时,应选用中硬度的密封圈;当油压为4.9~7.8MPa时,应选用高硬度的密封圈。如果选用的密封圈,其许用压力低于工作油压就会漏油。例如:在中高压油路中的换向阀,就应该选择相应硬度和形状的密封圈,而不应该只考虑选择同形状的密封圈。
2.回油不畅或没有回油通道
轴承处回油不畅,容易积油,形成一定压力,出现漏油;有的回油孔位置设计不合理,容易被污物堵塞;有的回油槽容量过小,造成油从回油槽中溢出;有的没有设计回收装置。如:TX6216C落地镗床,前立柱和主轴箱安装在滑座上,滑座采用密封液压卸荷装置。其设计思想是压力油通入滑座下6个均匀分布的卸荷油腔,油压的大小以不抬起滑座、立柱移动灵活且快速移动电流不超过6A为佳。滑座底部的密封采用聚氨酯密封圈,油不会外泄。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滑座漏油较严重,机床导轨两侧地面上都是机油。经分析认为,油使用一段时间后,油液变脏且机床在加工零件时也会有一些铁末进入密封圈,造成密封圈磨损产生漏油。这些部位的密封圈更换起来非常不便,必须将重达十几吨的前立柱和滑座同时吊起来才能更换。这是机床设计不合理的地方,设计者应设计一套机油过滤回收装置,既可以减少密封圈的更换次数,又可减少液压油的浪费,同时还可保持周围环境的清洁。
3.没有设计密封或密封结构不合理
箱体上的螺钉孔设计成通孔,又没有密封措施;箱体盖处没有设计密封垫;转轴与箱体孔的配合间隙过大;密封圈与轴配合的过盈量不合要求;密封槽设计不合理等情况,都可能使润滑油漏出。例如:C6140机床,其主轴箱箱体盖处没有设计密封垫,虽然没有油压,但主轴等零件的润滑冷却方式为飞溅润滑,在结合面处容易渗油。为此,应为其增加密封垫。
二、由铸件缺陷和零件损坏引起的漏油
1.铸件缺陷
铸件出现砂眼、气孔、裂纹、组织疏松等缺陷,而又未采取措施,设备使用过程中,这些缺陷往往就是产生漏油的根源。在检测维修过程中,就应该使用气压来检查各零件的组成部分,是否符合其设备技术要求。
2.密封件老化
油管、管接头选用塑料或耐油橡胶制品时,使用日久,材料会老化变硬发脆,造成油管和管接头破裂引起漏油。发现此类问题,也只能及时更换符合标准要求的软管。
3.零件磨损
密封圈长期使用后,特别是那些运动部位的密封圈,会因摩擦并磨损而丧失密封性能。如轴与轴孔(轴套)间间隙增大,同样引起漏油。根据压力和工作性质,进行对密封圈更换,或者对轴或轴套的尺寸加以变动,如轴加工至上偏差,孔加工至下偏差。
4.零件精度差
零件加工精度误差及其他原因。例如:箱体和箱盖结合面的平面度超差、表面粗糙度过大、工件残余应力过大引起工件变形,使结合面贴不严密。或者紧固件松动等,都会引起漏油。根据实况检测出问题所在,制定响应的检修路线方案。
三、维修不当
1.换用的油不合要求或操作不当
换油不合要求,往往也会引起机床漏油。换油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对于采用高黏度润滑油的零部件,换油时随意改用低黏度润滑油,就会使相应箱体、轴孔等密封性能受到一定的影响,有时会大大降低这些部位的密封性;(2)换油时不清洗油箱,油箱中的污物就有可能进入润滑系统中,堵塞油路、磨损密封件造成漏油;(3)换油时加油量过多,特别是在有旋转零件的部位,由于旋转零件的搅动作用,更容易出现溢油现象。
2.润滑系统调整不当
对润滑系统零件的选用和调节不合适而引起漏油。例如:维修时选用了压力过高或者出油量过大的油泵,或者调节系统压力时,溢流阀、安全阀、减压阀等的压力调节过高,机床润滑系统流量过大等与回油系统以及密封系统不相匹配,就会造成漏油。例如:一些数控机床对丝杠、导轨的润滑,现多采用定时滴加润滑油的设计,这种设计一般都不设计油回收系统,因而一旦定时滴加润滑油系统出问题,要么丝杠、导轨润滑不足,要么流量过大四处是油。这就要求设备在运行过程中,适当增加润滑循环系统,以弥补不足。
3.选用装配不当
相关件选用或装配不合适引起漏油的情况比较常见。例如:O形密封圈使用不当造成漏油在维修中经常发生。一般维修人员,当他们发现机床上的O形密封圈变形或损坏需要更换时,往往会随便找一个大小形状相似的密封圈安装上,很少考虑其耐压的大小,通常情况下,一般机床的润滑压力都<3MPa,由此产了一种错误的观念,O形密封圈只要尺寸规格相同,就可以更换使用。这在低压力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当遇到5MPa以上较高压力时,就会出现问题。如中重型机床的液压系统,其工作压力都在5MPa以上。因此,在更换这些机床上的液压阀和接口处O形密封圈时就应注意密封圈的硬度。
经常发现有些设备在更换密封圈后仍然漏油,进一步压紧螺丝依然漏油,没有意识到是更换密封圈不当造成的漏油,箱体和箱盖间结合面处有油漆、毛刺、杂质或碰伤,使结合面贴合不严,以及忘记装密封垫或拆卸时已将密封垫损坏。螺钉螺母安装时拧得过松等原因,都会漏油。

网友(2010-12-04):
机床漏油后的漏油应该正确处理。吸油棉、废液清理器都可以非常好的清理收集漏油。废油应该交给专业的废物处理公司处理,绝对不能当生活垃圾扔掉。咨询电话:021-34293899 www.enpac-china.com

网友(2011-01-12):
楼主的文章总结的非常好,作为资料收藏了。

网友:
楼主对漏油作了很系统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