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选型时的一个参数

楼主(2010-02-27):
如附图。松下电机的选型软件。750W的有一项警告还是什么,没太看懂。

楼主:
这里regen. resistor的意思是再生电阻。
目的是帮助把电机快速停止产生的电能转变为热能。
看图片,no need 就是说不需要了。
不过数值为什么是负的百分比呢?

楼主:
无人解答?似乎不是很难。搞电气的很多应该都知道。

网友:
这个选型软件有吗?

楼主:
这种软件,三菱安川松下这些厂商都有的。

楼主:
供参考。
不记得是哪家的了。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2011-11-07):
上次不知道下载谁的软见的!!

网友:
是伺服电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