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电机带一负载,如何用实现机械同步

楼主(2010-02-27):
看了过街蛤蟆的贴子后,此问题不清,轴向平衡盘,请过街大侠指点迷津呀,

网友:
不用同步,就像2马拉1车一样,都使劲,但有不干涉。

网友:
在纺织行业做过的兄弟应该清楚的

网友:
我有现成的案例,输送链有二十多米,为保证其输送精度,用了五个电机,效果很好!

楼主:
楼上兄弟能说明白些吧

网友:
使用步进电机

楼主(2010-04-10):
过街史弟能解释一下吗,都这么长时间了

网友:
5个电机怎么安置呀 同学毕设做的是运煤的 就是两头用电机中间连皮带 可是老师就说他保证不了同步 说行不通

网友:
可以使用两台变频器,如要非常精准,就外加同步装置就OK了。

网友:
我们公司是做钢管得,就是把钢带变成钢管,
设备有分成型段及定径段,,两个主诚部分就是多电机带一负载,机械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