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钣金展开图如何精确?

楼主(2010-02-27):
请问下各位高手有没有钣金折弯展开图的公式或是表格,(一般比较薄的板材都可以采用中线展开法)
      这个就有点点不准确,当板材比较厚的时候怎样展开才比较精确了?(比如中线展开法再偏移多少?)

网友:
这个算上折弯系数就行了

楼主:
就是这个系数不知道,可以告诉我吗? 谢谢!

网友:
一般是材料的1.8倍左右,折数较多时有点误差,一折两折问题不大

网友(2010-05-05):
一般进到公司都有折弯系数表的。薄板0.5T
厚板0.4T

网友(2010-06-10):
我们一般用1.7倍,这是R1的。如果模具半径是R3。R5那就有不一样了,另外材料冷板,热板又不一样。

网友:
钣金展开没有什么确定的表格,折弯系数或者折弯扣除值(我们公司就是用扣除)与机床特性及板料本身都有关系。

网友:
你如果这样算的话就比较麻烦也不太有效率,建议你用三维软件proe或sw展开前把折弯系数给一下就行了。不同材料不同板厚折弯系数是不一样的,碳钢中厚板为0.45误差几乎很小,至少我这样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到网上找一下,好像见过一个经验值!

网友:
告诉你一个简单精确的办法,因各单位的折弯机特性不同,折弯系数也不尽相同,你去找各种不同厚度的边角佘料钢板,在折弯机上试一下,就可得出精确的折弯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