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磨圆弧的机器卖?

楼主(2010-02-27):
1.最小能磨R多少?
2.8小时能生产多少?
3.机器多少钱一台?
4.生产厂家地址?
5.谢谢大侠们告知。。。

楼主:
坐在沙发上等回音。。。

网友:
麻烦发张图上来看看。要图片或PDF文档,不要CAD图。

楼主:
图没有。。就是求勾一台能磨出R0.9或更小R的数控机。。

网友:
那这个R是在什么地方?画个示意图也行.
具体精度要求也说说.这样才能有建议.比如象很多轴类零件,上面就有很多过渡的R特征,都是可以磨的.

楼主:
那这个R是在什么地方?画个示意图也行.
具体精度要求也说说.这样才能有建议.比如象很多轴类零件,上面就有很多过渡的R特征,都是可以磨的.
引用 网友A:

请加我QQ595826907

楼主:
还有磨锥度,2.5度磨13个长。。是2.3的304不锈钢材料。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磨床??

楼主:
6.0*22.2的空心304不锈钢5# 螺旋线

楼主:
上图是我想加工的零件。由于304不锈钢车床加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想该为磨床加工。请大侠帮忙,提议见。谢谢

网友:
第一种工件只是磨R0.5的圆弧吗?直径部分不磨?圆弧过渡有没有严格相切的要求?
第二种工件只是磨锥面部分?还是全部都要磨?
如果只是仅仅磨圆弧和锥面部分,那可以买台普通设备就可以了。卡磨方式,配上R修整器或者金刚滚轮修整器来修圆弧。锥面的话也是卡磨,金刚笔修整,掉工作台就能磨锥面。125系列的就可以了。
关键在砂轮上,要用特殊的砂轮和冷却液。

楼主:
-
1.是0.9的圆弧是没什么要求的主要的是要光。

2.直径不磨的
=
1.只磨锥度
普通的设备正常一天能加工多少?以上两种零件一种机器可以完成吗?
能告诉我买哪种设备更理想?什么型号?生产厂家在哪里?

楼主:
-
1.是0.9的圆弧是没什么要求的主要的是要光。

2.直径不磨的
=
1.只磨锥度
关键是普通的设备正常一天能加工多少?以上两种零件一种机器可以完成吗?
买哪种设备更理想?什么型号?厂家?

网友:
手机没电了。明天给你个浙江地区销售经理的电话,你可以和他联系看看。他会根据图纸做方案的。
普通手动专机,也许不会接单,因为实在是太忙了。

楼主:
谢谢在联系了

 13# 螺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