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双作用缸能否用作单作用缸?

楼主(2010-02-27):
现有一HSG型工程缸,想用作单作用缸,一个油口供油,另一个敞开,缩回靠外力,这样可行不可行?个人感觉除了油缸腔内会吸入灰尘应该不会有其它问题吧?请教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
可以,加过滤器就行了。

网友:
可以,只要外力够用就行

网友:
我现场一支缸就装了一个现有的消声器在不通油的油口上(气动上用的),主要防止缸内进入垃圾。

网友:
开放的油口还是加个密封装置好些

网友:
HSG应该是液压缸才对。楼主说说使用环境及工矿要求,变肯定能变,变后好不好用就要看你的工矿要求了!油缸空了一个口,那阀哪!还有对如果没有控制手段,速度一定会有变化的,所以楼主说说使用工矿才好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