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加工有刀痕,大家有多少个办法。

楼主(2010-02-27):
高速主轴机床,最高转速为30000R/MIN     F=450   S=2500    Fz=0,18/R 余量为:0,04-0,05。

加工材料:含硅量为9%的铝合金
内冷:乳化液  一般浓度为11%  有加到过14-15%,但无效。
刀具商:带导条铰刀,孔径23,刀长近20倍径。跳动控制 :近主轴端小于0,003  最远端:小于0,005

使用中的问题加工孔有刀痕,并不是每一个孔或每一个工件都有,是间断性出现,一经出现工件就报废,淡些的刀痕,工件回用。
有发现过导条粘铝而划伤工件,也有未发现其它什么异常的也会出现刀痕。

楼主:
最重要的忘记了,是用PCD刀片

网友:
估计你的线速度参数太低了,180米/分。(估计高了,对动平衡要求也很高0
零件的刀痕是什么样的,还请拍照片给大家分析。

网友:
dalaijie ,加工中有微量的震动吗?似乎问的多余,你这样老手,不会不知道的。

网友:
是MAPAL的导条式铰刀吗?

楼主:
楼上,是的

网友:
请检查:
1.冷却液的压力和流量
2.是单刃的还是多刃的?刀尖和刀条的高度差(径向)是否按要求控制?倒锥呢?
3.加工位置是否有几档(估计为铝合金缸体)?底孔是如何加工的?

网友:
对机加工一知半解,也来学习,期待大侠们的指点!

网友:
Mapal的导调刀,你留的余量也太小了,把余量加大到单边0.20-0.35,如果是单刃切削进给每转不要超过0.15。检查刀尖高度,一般刀尖比导调高0.008,如果超过或小于请调整。轴径向跳动调整到0.003内.另外还有背锥调整为0.01左右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退刀的时候刀具旋转产生的吧。

网友:
Mapal的导调刀,你留的余量也太小了,把余量加大到单边0.20-0.35,如果是单刃切削进给每转不要超过0.15。检查刀尖高度,一般刀尖比导调高0.008,如果超过或小于请调整。轴径向跳动调整到0.003内.另外还有背锥调整为0. ...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有道理。

网友:
余量太小了,加大余量,应该就好了

楼主:
好的,等我精加工余量放大试试看,但对于节拍来说还是先试一下这个大余量的看看。  谢谢支持哈。

网友:
呵呵,学习,但是看得还是一知半解

网友:
看似退刀时产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退刀时是不转的。。。

网友:
10楼概括了Mapal导条刀的使用要领,是经验之谈。
我补充一点:镗完缸盖凸轮轴孔后将主轴定向,使刀尖朝上,然后回退。可避免出现螺旋退刀痕和直线退刀痕。

网友(2010-04-15):
调整一下进给速度试试,退刀的时候还要慢点,要不就主轴停止后退刀。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还有就是加大冷却液流量。和提高冷却液浓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