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变位小直齿轮,测量求其模数!

楼主(2010-02-28):
请问:

现有一变位小直齿轮,需要测量哪些参数,才可以反求出其模数

首先,齿顶圆直径齿根圆直径公法线长度三项,都可以测量出来,还需要测量那些参数?

尤其是变位系数难以得到,使得难以反求出该变位小直齿轮模数

现向各位XDJM同仁们,求教一二!

谢谢啦

网友:
首先,你要数清该齿轮的齿数,然后,从不同跨齿数的公法线长度之差,可以得到该齿轮的基节,基节除以压力角的余弦即是该齿轮的模数。再下来的变位系数最好结合大齿轮及中心距来最终确定。

楼主:
首先,你要数清该齿轮的齿数,然后,从不同跨齿数的公法线长度之差,可以得到该齿轮的基节,基节除以压力角的余弦即是该齿轮的模数。再下来的变位系数最好结合大齿轮及中心距来最终确定。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问,什么是“基节”啊

网友:
基节:基圆上的周节
齿轮相邻同侧齿廓间的法线距离称为基节Pn,两齿轮基节相等才能啮合。其值等于基圆上的齿距Pb。πmcosα

网友:
根据什么确定这是变位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