锌合金压铸表面会有点凸起,手摸起来有点感觉,但是不是太明显?这是为何呢?

楼主(2010-02-28):
锌合金压铸表面会有点凸起,手摸起来有点感觉,但是不是太明显?这是为何呢?模具的问题吗?附图

问题一:如下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
问题二:有何方去可以避免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0-04-04):

从图上看好像都在同一个位置,但不清楚是气泡还是应力变形,可以增大充型压力,在变形部位加一些冷却装置。只搞过理论上的模拟设计,还没有实践过,只是建议。

网友:

对于压铸,缺陷不可避免,只要不在表面,不影响使用就合格。充型速度太快,气体来不及排出会形成气孔;冷速过快,会产生应力,产生变形。如果是气孔,要在模具产生气孔的位置开排气孔道;如果是变形,可以对模具预热,或对铸件进行机械矫正。压铸件不能进行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