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的精密度

楼主(2010-02-28):
水切割的精度

水切割机上的精度有二个:

1.
直线精度
是指切割刀头 由A点行走到B点, 由激光探测

A点到B点的静态工差. 在客人问水切割机的精密度时, FLOW 大地和其它的生产厂都是以直线精度回答, 原因是直线精度的测量中不把设备行走过程中的机械震动包括在内,所得到的数据不能真实反映切割工件的精密度, 但是由于直线精度的数据比实际切割的精密度高, 大部分生产厂都使用直线精度做显示标准.

2.
动态精度
是以设备行走过程中测量全过程的动态工差, OMAX 和

MAXIEM 是用球杆圆度测试(Ballbar Test), 以4.5米/分钟的速度运行设备, 测量出走过程中的(包括机械震动)的工差.

球杆圆度测试专用仪器

水切割机的精密度
牌子和型号
直线精度
动态精度
FLOW
±0.076mm

没有测量

±0.013mm

没有测量

大地

±0.025mm
±0.10mm
OMAX 2626XP
±0.025mm

±0.025mm

OMAX 2626, 2652,5555,

55100,60120,

80160, 80X

±0.025mm
±0.076mm
OMAX 120X
MAXIEM 1515, 1530,

2030, 2040

±0.025mm
±0.13mm

大地在以前也没分直线精度和动态精度, 是在
的投标中才把本来直线精度±0.10mm改为±0.025mm, 大地从来没做过球杆圆度测试,由大地的用户反映设备切割工差大约 0.3mm-0.5mm

网友:
胡兄在OMAX的代表处供职,还是代理?

楼主:
我们公司是代理, 我只负责技术方面的

网友:
大家来谈谈精度。
所有水刀都是在一个数控十字工作台上面切割产品的。水刀主要的精度取决于这个数控十字工作台的精度,那么这个数控十字工作台的精度有两个,一个是机械部分的精度,一个是伺服系统部分的精度。现在国外的厂家。如福禄.OMAX都是闭环伺服系统。可以说进口的水刀伺服系统部分的精度是能够保证的。但是国内的一些厂家低端机使用的3相或者五相的步进传动系统,是开环的传动系统。精度是比较差的。并且由于3相或者五相步进,存在高速行走时候的力矩衰减的很厉害,步进电机震动比较大,导致高速行走时候容易丢步,造成步进传动系统精度比较差。我就发现一个国产机器由于步进传动系统精度问题,导致客户的产品切割报废。再谈谈机械部分的精度,一个水刀的数控工作台由导轨,丝杠。机床底座等等组成。主要控制机械部分的精度的东西就是导轨。丝杠部分。国外的厂家正常,导轨,丝杠会使用比较好一点的品牌。如日本THK NSK 德国力士乐。并且使用精度级别比较高的导轨丝杠,正常使用P4级别的产品。但是国内一些厂家使用的是国内一些小厂的导轨,丝杠等。精度P5级别都达不到的。再配合步进系统。。导致这样的工作台使用一年或者更长一点就没有什么精度了。我也发现国内一些厂家,现在也改使用很好的配件。就像大地水刀。使用THK导轨,德国亿孚丝杠,日本安川的伺服。西班牙发格系统。东西现在做的很不错。机器高速跑起来很平稳。
再说说机械精度。一个数控工作台精度有6个精度要求,胡兄就说两个。
我补充一下。1.精度等级。数控工作台有P3P4P5等等精度等级。
2.重复定位精度。
3.定位精度。
4运行直线度。
5台面运行平行度。
6XY运行直角度。
国外水刀,还有一个很好的控制精度的东西。福禄叫动态水刀切割头。OMAX叫摇摆切割头,里面就是一个3轴机器,由3个100W的伺服电机带动行星减速器控制切割头的角度。可以加快切割速度,减小水刀切割出来产品的斜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国内现在可以搞出来稳定使用的好像基本没有。

网友:
胡兄,能否给我发几个OMAX的样板?我朋友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我也不是很明白,多谢了!
leeoon@sina.com

网友:
我们仿的也行,我看效果还行,就是调的时候一定要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