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床主轴拉爪油缸构造

楼主(2010-02-28):
从说明书上看,主轴拉爪油缸是一个单作用缸,不通油的一端装有弹簧,弹簧是干什么用的,复位的吗?谁能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配单作用油缸可能是为了节约成本或功能限定死的专用机床,一般是配双作用油缸的,因为有时是拉紧夹紧,有时还需要推紧夹紧的。

单作用缸的弹簧是复位用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加工中心吧,碟簧用来拉紧刀的

网友:
准确的说应该使蝶簧,使用来拉刀用的,能达到2-3WN的拉刀力吧。
我们产生产的机床一般都是单作用的,进油松刀,拉刀爪行程大概有8左右

网友(2010-04-10):
想请教一下楼上的, 单缸情况下,怎么保证主轴拉刀杆和缸体之间的间隙? 是弹簧还是碟簧?

网友:
叠型弹簧,类似于垫圈。
一般加工中心的刀具多使用此机构,刀柄拉拴-拉抓-拉杆(穿上叠簧),再加上一个气缸,BT40一般用气缸,如BT50一般使用油缸。

网友A(2010-05-25):
拉刀及松刀:松刀信号——电磁阀换向——油缸进油——活塞顶出压缩蝶形弹簧使拉爪伸出张开——松刀
           装刀信号—— 电磁阀失电复位——油缸泄压依靠弹簧使活塞复位——蝶形弹簧复位拉紧拉爪——拉刀

网友:
怎么保证主轴拉刀杆和缸体之间的间隙?你所指的间隙能不能描述清楚些。

网友:
此处的弹簧使保证活塞杆端面与拉刀杆端面脱开,防止主轴旋转时摩擦带动活塞杆旋转。

网友B(2016-02-03):
引用 网友A:
拉刀及松刀:松刀信号——电磁阀换向——油缸进油——活塞顶出压缩蝶形弹簧使拉爪伸出张开——松刀
       ...

你设计过中心出水的主轴松刀机构吗
有请帮我发个资料togethergogo@163.com

网友(2024-01-22):
看看大家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设计过中心出水的主轴松刀机构吗
有请帮我发个资料

主轴自己设计?这都是标准件,主机厂很多外购,你们要自己设计加工?车间一套加工设备不说还要各种检测实验设备!还是普通主轴改造中心出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