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是怎么画的----请教

楼主(2010-03-01):
我想问下齿轮是怎么画的 这个一点也不懂。。。。还有我画的图形打印出来的图形总是线条太细 看不清楚 哪位大虾能告诉我 谢谢!!

网友:
翻设计手册即可

网友:
齿轮有规定画法,不需要画出齿形的,看一下机械制图标准啊。至于粗细线的问题是你没有对线形的粗细进行预先设置的原因。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2010-04-06):
多看看手删嘛。。。这些不是什么难事啊?

网友:
齿轮可以用简易画法,就是用中心线代表分度圆,用粗实线画齿顶和齿底,打印时应当先从打印特性上设置线宽和颜色。

网友(2010-09-23):
具体参考机械设计手册吧

网友:
建议先用CAXA,直接转换成DWG格式就好了

网友(2010-11-15):
如果一定要画齿轮的型线的话,可以下载插件使用

网友A:
附件工具箱解压后进行加载,输入gear即可按提示进行操作,非常简单,实用

网友(2013-01-30):
引用 网友A:
附件工具箱解压后进行加载,输入gear即可按提示进行操作,非常简单,实用

解压后无法运行,什么原因?烦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