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设备步进电机故障分析

楼主(2010-03-01):
设备上步进电机用了一段时间,突然出问题了。具体表示:连接丝杆移动距离完全没有规律了,基本上是在原处左右轻微抖动。步进是两相的,用万用表量了下A+和A-之间的电压,比正常工作时电压低0.1V,B+和B-电压接近0,基本属于正常。初步分析驱动器里面有什么元件已损坏,更换一个好的驱动器,重新上电,正常,带负载工作,几分钟后故障重现,取下驱动器实验,验证驱动器正常。再怀疑电机可能出现故障,取下电机单独实验,电机正常,由于控制卡其他轴电机正常,基本可以排除控制卡故障,那故障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驱动器到电机的电缆线出现故障,用万用表检测,发现B+和B-线芯短路。换一根电缆,问题解决。
但有一点疑问:B+和B-短路,根据步进电机工作原理,应该是只要给脉冲信号,步进轴就在原地抖动,但是在存在故障的状态下回零时电机可以沿着一个方向一直转下去,只是非常憋劲。这个该如何解释,有玩步进的高手解释下。

网友:
BB相短路的话 就是应该转不动了 没有吸力了

楼主:
BB相短路的话 就是应该转不动了 没有吸力了
引用 网友A:
我的疑问就是这个,在控制发正转脉冲、反转脉冲,电机基本是不动的,就一直震(或者说是抖吧),但下位机回零程序还能很憋劲的转动。电缆我确定是短路了,我把整根电缆抽出来(不连电机,也不连驱动器,就一根裸线)量的,其中两根线芯(B+和B-)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零的时候就能转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零的时候就能转动了?
引用 网友A:
对,能转动,但非常憋劲,和正常时回零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零时转的那个方向 电机负载是不是很小 或者没有?

楼主:
电机空载,我把电机卸下来了。
发正、反转都就近抖动;
只有回零能很憋劲的转动。

网友:
A+和A-是正转,B+和B-是反转这是没有问题,出现抖动问题要么是步失,要么就是A+和A-,B+和B-这两组相关的问题!出现步失跟A,B没有关系,出现步失是程序控制问题。步进马达只能同时有一组正负信号出现,它才不会有励磁电流!励磁电流是阻止马达运转的。你的问题就是有两组信号出现它励磁了!只有励磁了步进马达才会出现发正、反转都就近抖动;
-只有回零能很憋劲的转动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