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柱塞泵的转动方向换了,进出油口是不是也调换了?

楼主(2010-03-01):
我有一个轴向柱塞泵,原来是正转,后来我发回厂家,让他将泵改成了反转,这样轴向柱塞泵的转动方向就换了,哪么进出油口是不是也相应调换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对于液压轴向柱塞马达,如果不加负载,在额定液压压力下,它从0启动,一般需要几秒到达额定转速?

网友:
怎么不和厂家联系呀?看他们怎么改的了.

网友:
不能反转,泵易损坏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方向不能变

网友:
没准是换的泵,一个电机两头带泵时就需要一正一反,买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转向.

网友:
我觉得也不能换,还是跟厂家联系下看看

网友:
泵改成了反转  那么他们是怎么改的呢? 内部结构是否做过变更呢? 具体的要搞清楚的

网友:
轴向柱塞泵一下子就改成了反转的了,这事听上去有点“悬”。

楼主:
泵是MCY14-1B,进出油口都是M42

网友: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绝对不行!!!
柱塞泵正反转的配油盘是不同的!!!
定量泵改反盘就能用了!
要是变量泵的话 还得看泵体协控油口 是不是正反都给钻了!

楼主:
知道配油盘不同,所以找厂家换了部分零件,但不知道换了之后,进出油口是不是也要调换?

网友:
可以的,油口方向肯定变化了,从结构和原理上说,他的改动主要在配流盘上。你后面的问题比较难于回答,牵扯到马达自身的转动惯量、马达的摩擦力矩和供油压力大小等内容,你自己可以做个简单实验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油口方向不变,改的是配流盘

网友:
为了避免产生油液产生困死现象,在柱塞泵的进出油口处都有泄压槽,为的是让高低油腔慢慢的联通,而进油和出油的槽应该是不同的(没有调查 我的推断),所以我认为泵是不能反着用的

网友:
因该可以换吧,但进出油口也要跟着换。
因为出油口有一个小孔要通到压力调节手柄伺服里去,进油口有一小孔是润滑轴承的。不能搞反了。
但也要看泵体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