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版的CAD能打开高版本的吗?

楼主(2010-03-01):
今天客户发来07版CAD的图纸,但是我的是04版的,打不开,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用04版的CAD软件打开07版CAD的中图纸吗?请赐教!

网友:
没有办法了,你只能用07或以上版本打开。想用04打开,只能将其保存为04或更低版才行!

楼主:
该怎么去另存呢?能说一下具体步骤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 ?9 G8 M' @/ g! Q' x另存的时候,按“文件类型”右边的三角键,而后在下拉菜单中选择。

网友:
用对方的07版本打开后,另存为04版或更低版本即可.现在我都习惯了,不管什么版本的cad都另存为2000版的,这样就不会有太多版本限制了.

楼主:
是双击过07版图以后再文件中选择另存为吗?

楼主:
谢谢两位前辈,受教啦!

网友:
请对方保存一个低版本的重发给你,否则你只有装个07版的CAD了。

网友:
很多软件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高版本才能打开低版本的

网友:
还是进行软件升级吧,不然影响工作效率。不能每次总要求客户将图纸转换吧

网友(2010-04-27):
不能吧,我也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你不能装个高版本的吗

网友:
只有向下兼容的,不能向上兼容

网友(2011-03-24):
肯定打不开,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04的可以打开07的,装个插件就行《DWG TrueConvert 2007》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的,不过高版本也可以保存为低版本的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马号厉害啊
我以前都不知道

网友:
恩恩。。。又是一招。学会了。。。

网友:
高版本才能打开低版本的,反之不行!

网友:
只有在图像打开的时候才可以另存为04版本,不打开是另存不上的。

网友:
现在没人用低版本的了,除非你机器牙齿快屌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