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摩擦会生热?

楼主(2010-03-01):
只知道摩擦会生热,但不知道摩擦为什么会生热。

网友:
让我回想起高中化学里”气体动力论”:气体分子碰撞产生热;原本室温常压密闭容器若将体积压缩(空气压缩机例),密度增加后分子彼此碰撞频率增加,动能转换成热能逸散,固体自然也是分子组成,分子间密度更高于气体,两物体摩擦时彼此分子碰撞激起表层分子激烈振动,所以发热---这样掰合理不?Jesus Christ!

网友:
热的本质的认识过程摩擦生热早已在实践中被人们所熟悉,但是为什么会产生热?热是什么?人们很久也没有弄清楚.在古代就对热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把热看成是一种特殊物质;一种认为热是物质的某种运动形式. 17 世纪以后,多数人根据摩擦生热的现象,认为热是一种特殊的运动形式,不少物理学家都相信这一点.但是这种看法由于缺乏精确的实验根据,还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 到了18 世纪,对热的研究走上了实验科学的道路.把热看成是一种特殊物质的热质说,由于能够解释某些实验结果,因而在当时获得了承认.热质说将热看成一种没有质量或不可称量的流质——热质,它不生不灭,存在于一切物体之中,物体的冷热程度,决定于其中所含热质的多少.热质说对摩擦生热的解释是,摩擦并没有改变热质的总量,但物质在摩擦时比热降低了,因此摩擦可以使物体的温度升高. 1798 年,英国学者伦福德(1753~1814)在从事枪炮制造时,发现钻孔钻下的金属屑具有极高的温度,用水来冷却时,甚至可以使水沸腾.他怀疑金属屑具有极高温度是不是由于比热降低造成的.伦福德在他的笔记中写道,由摩擦所生的热,来源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要用热质说解释摩擦生热现象,钻下的金属屑的比热要改变很大才行.于是他设计并做了一系列实验,发现钻下的金属屑的比热在摩擦时并没有降低.根据实验结果, 伦福德断言热质说不足为信,应当把热看成是一种运动形式,热质说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了. 1799 年,英国的戴维做了更加严格的实验.他在零摄氏度以下的露天里,在抽成真空的玻璃罩内,使金属轮子和盘在钟表装置的带动下相互摩擦,结果使金属盘上的蜡熔化了.在这个实验中,热不可能是由周围物体传递给蜡的,而且伦福德的实验已经证明,金属也不会由于比热的降低而放热,那就只能是由于摩擦生热使蜡粒子的运动加快了.戴维的实验有力地打击了热质说. 此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了热和做功的关系,特别是英国科学家焦耳做了大量实验,定量地研究了热和功的关系,证明做了多少机械功,就有多少机械能转化成热这种形式的能量.焦耳的工作,表明热不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同时为能量守恒定律奠定了基础. 能量守恒定律的建立,彻底否定了热质说,同时为分子运动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经过科学家的长期研究,关于热是一种运动形式的设想,终于成为公认的真理.人们认识到:宏观的热现象原来是物体内部大量分子的无规则运动的表现,物体内部的能量就是前面讲过的内能.热量不是表示物质所含“热质”的多少,而是表示在热传递过程中传递的能量的多少.
转---百度百科

网友:
热是一种能量形式,物体发热,表示其蕴有一定的热能。
物体相互摩擦,产生热量,其实就是机械能转化为热能。

网友:
主要是摩擦的本质到现在也没弄清楚,有古典的学说,也有现代的分子理论.莫衷一是

楼主:
看来是还没有结论?

网友(2013-01-03):
分子运动

网友:
你知道到什麼層次?最高層次的間耶稣

网友(2013-02-17):
这是能量守恒啊,应该是机械能转换成热能

网友(2013-03-23):
来来大伙接着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