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3.0 转换到autoCAD 尺寸变成 英制单位

楼主(2010-03-01):
pro3.0 转换到autoCAD 尺寸变成 英制单位  怎么什么设置pro输出

网友(2010-04-21):
怎么什么设置pro输出pro3.0 转换到autoCAD 尺寸变成 英制单位

网友(2010-06-23):
新建文件时候模板选错了,用公制的模板就好了     到cad里放大25.4倍

网友(2010-09-03):
建模的时候不用默认的模板,用公制的模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