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车削冷却液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01):
现在采用的是皂化油冷却,由于特殊原因给后道加工带来很大麻烦。现在不想采用皂化油类,听说过有人用肥皂水或洗洁精代替的但只是听说,也听说用醋的,但是不考虑这东西。社区里有同行亲自用过这两种代替的吗,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能说一下什么问题吗

楼主:
因为产品第一次加工后需要再次加工,产品上的皂化油等油污很难清洗干净。不是几千只产品,而是几百万只,清洗起来看似简单但却是很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想用别的东西代替冷却!

网友:
市场上的切削液很多,有进口有国产的,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加工不锈钢,选用含硫氯的油性切削油较好,从刀具寿命,工件光洁度来说都是水性切削液所无法比拟的,如果一定要用水性切削液的话,建议选用极压性较好的微乳化或乳化型的切削液,或许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清洗最好用酸洗
我现在车用1.5直径的件,不加任何冷却

网友:
不需要润滑的话建议采用干冰冷却,冷却效果好而且无污染

网友:
没什么办法的  线割冷却液

网友:
不知道皂化油,我们加工都是不锈钢,普车和数车都用乳化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