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外的v型槽如何加工---请教

楼主(2010-03-01):
皮带轮外的v型槽如何加工?我现在用子程序先粗切槽,然后精车,加工出来效果不太好,有没有别的方法啊

网友:
不是有专门磨V槽的磨床吗?

你可以用磨床啊!

网友:
皮带轮外的v型槽如何加工?我现在用子程序先粗切槽,然后精车,加工出来效果不太好,有没有别的方法啊
引用 楼主:
用成型刀做的,我目前正在给我的一个客户试切。使用MAZAK机床,加工出来的效果非常好。这个皮带轮槽不能用单刀车削,工艺方案不对。无法满足加工精度要求。

网友(2010-05-21):
加工大量的皮带轮,轮槽用什么机床加工好呢
刀具的型号?

网友:
皮带轮大多是铸铁的
用YG8的就可以了啊
磨成成型刀加工

网友:
成型刀  YG8磨成成型刀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单位在数控上车这个槽型都是用子程序加工的,铸件和钢件都一样。

网友:
粗车随意,留点余量,磨把成型刀精车一刀!

网友:
不懂,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2010-08-05):
回复 楼主:

我以前做的时候就是用35度的刀先粗车,再精车,用的也是子程序。

网友:
用专用切槽刀具,以前我们给做过生产线。

网友:
用成型刀车,车的时候,一点一点赶

网友:
成型刀可以试试啊,价格应该很贵把

网友(2015-10-15):
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检验径向跳动吗?检验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
我估计铣更经济一些,这种如果用车的话切削力会比较大,效率很低的。

网友:
应用成型刀

网友:
成型刀既可以

网友:
三菱的成型刀做的。我这有程序要吗?刀也还有两把,做的上海法雷奥发电机的皮带轮。

网友(2016-11-25):
轮槽挤压方式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