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密封漏油---请教

楼主(2010-03-01):
两个同样的油缸,工作压力一样,那个就没事,这个三天两头漏油,就是换上新的密封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完蛋,大多数是前口漏,前端盖有3道密封,拆下来看全不行了,缸杆没问题,没有划伤,这个和油温有关系吗,和安装油缸时偏有关系呢,望请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
你说的是活塞杆处漏油吧,这有可能给你油缸的安装、使用场合(是否偏载)、加工以及装配等有关,油压这东西很多时候到现场才好判断

网友:
把二个油缸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
密封选型如何,活塞杆处漏油的话估计是受的径向力大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全都记下了,我会把上述的情况考虑进去的

网友:
你发个图片更好

网友:
估计导向套和缸筒同心性不好

网友:
这种情况分析,很可能是导向套与杆的同轴不好,或是支承元件有问题,导致偏心磨损,三个密封一起坏。

网友:
偏摆会导致漏油,不过原因一般有很多

网友:
偏载问题,而且不同的场合,选用不同的密封件。我是做密封件的,有时间一块交流,QQ411794700

网友(2010-04-06):
受教咯,   谢谢各位师傅高见

网友:
我也覺得有可能是橡膠密封件問題,油缸里的密封件是特重要的,建議你找專業做密封件的廠家問問看,因為國內的密封件品質不是很穩定。

网友:
有没有考虑到你们安装油缸的时候
  是不是头尾在一条直线上呢

   要是不在的话
                 很容易产生偏磨..严重的话会拉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