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50 操作手柄不到位

楼主(2010-03-01):
我们刚进了一台二手CA6150车床,不知为什么走刀手柄向前不能到位。现象:此位走刀时停时走。由于是我以前没做过此类6150(云南产),怎么也搞不好,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车床的问题怎么整到医疗设备的版块来了。

楼主:
2# zengxiangdan 这不是属于机床的吗,我这边是这样显示的哦!

楼主:
能找份图纸看看多好啊!也许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走刀箱蜗轮坏了吧,,,,,,,,,,,,或者是挂挡不到位。

网友:
将走刀手柄旋下,拆下铸件的罩子,检查连接的销轴是否脱开了,如果销轴脱开(一头伸出碰到外壳),容易造成手柄扳不到位。

楼主:
6# 静悟缘 谢谢你的提醒,我明天去检查一下

网友(2010-04-15):
时走时停检查一下超越离合器是不是打滑。挂不到位,可以调整手柄下方的偏心块看看

楼主:
8# liqichen2004 调整手柄下方的偏心块,请教如何操作?我没做过机修,正自学喃

网友:
呵呵,自学机修可也不容易啊,那东西一般需要打开才能找到原因,有工作经验的机修人员可能不用

楼主:
真开心,问题解决了,打开手柄罩壳仔细看,发现手柄支架限制了手柄该方向的动作,卸下手柄支架将手柄活动槽向该方向扩伸5mm 。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