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钢钻孔 高速钢钻头,如何减少钻头磨损?

楼主(2010-03-01):
轴承钢70MM钻孔40MM用高速钢钻头,如何减少钻头磨损?用乳化油冷却转速360

网友:
是钻40的孔吧,立钻加工,呵呵,用群钻吧。
社区刀具版块应该有群钻的资料下载的。

楼主:
我只有车床和台钻

网友:
用360转钻直径40MM孔转速好象高了,高速钢钻头受不了

网友:
这个我以前加工过,这和和轴承钢的好坏有很大关系,若你的轴承钢里的杂质少,出炉回火好,(里面没有硬点)是可以直接用40的钻头钻的,不过我们当时用的摇臂钻钻的。速度不要超过300.

网友:
用群钻,乳化油冷却转速要低于200转,进刀量每0.3/转.

楼主:
这是这么做过了,只是钻头磨损太厉害了,寻求降低磨损的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真心指点

网友:
控制切削速度,转速不要超过200,另外注意买回来的钻头是否是正品,或者买超硬高速钢的钻头,钻尖形式是群钻。特别注意:买回来的钻头的品质

楼主:
控制切削速度,转速不要超过200,另外注意买回来的钻头是否是正品,或者买超硬高速钢的钻头,钻尖形式是群钻。特别注意:买回来的钻头的品质 。买回来的钻头的品质 如何甄别?群钻尖形式是群钻。可惜我没学过,不知何为群钻?站上的资料我又不够格下载,能传到我邮箱里就好了。邮箱yanqi0001@qq.com

网友(2010-11-08):
正在研究钻孔中,学习下,谢谢了,我也不够格,可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