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铝压铸模具修模,需要多少费用?

楼主(2010-03-02):
一个铝压铸的模具要修改,零件增加一个空,两个孔的深度加深,再增加两个沉孔,修改费用大约多少啊?这个修模费用如何计算?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2010-04-03):
回复 网友A:
8 x2 {# d6 F  a要是修的就是孔之类的,应该不要钱的,成本也就几百块

网友:
budong  后面继续 v又懂的鹏飞有没u

网友(2010-11-02):
有专业做模子的吗,出来指点一下,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