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求救,急

楼主(2010-03-02):
西安北村12S纵切机,轴向钻孔φ2.5深35,45#8mm六方料,合金钻头,从2000-5000转速都试过,基本都在25mm深度时钻头断裂,1、钻中心孔,2、直接钻到15,3、15-35每2mm啄式钻孔。90#机油冷却,恳请各位支招。

网友:
换高钴的白钢钻头试试。你硬质合金钻头2.5的转速5000的话,线速度也只有39m/s,相对硬质合金来说太低。另外看看钻头的同心度有没有问题。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深的孔不用内冷怎么行

网友:
进刀2mm退刀,外冷却 有什么不行?我自己的小孔加工,直接割断只用圆柄部分,磨成扁钻样式加工。也没什么 不好用。

楼主:
该设备没有内冷的,现在问题就是20深以后排屑就不好了,感觉冷却不到刀尖了,还有产量很大,效率也没法提上去(20秒左右要求钻完)

楼主:
迫切希望高手支招(必须得在机床上完成),从钻头上(或其它工具)、切屑参数上、排屑及冷却等因素想想办法,非常感谢

楼主: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必须得拿下啊

网友:
啄式钻孔,钻头全退出来了么?

网友:
,轴向钻孔φ2.5深35,45#8mm六方料,有这么难吗?????我觉得用普能高速钢钻头就可以了,建议你顶角磨大一些(>140度),这样排屑就好多了,用乳化液就可以了,若是用的小钻床,建议你用二硫化钼做冷却。

网友:
想了好久,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你用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材质的钻头?

网友:
钻头麽对称,钻到后半部勤退屑,“3、15-35每2mm啄式钻孔”----不超过1mm,转速可否提高1倍。

网友:
对,同意二楼提议,用高钴钻头,我们钻不锈钢都没问题。合金钻头只要稍有震动就会断。
三楼说内冷那是废话。

楼主:
采用了啄式钻孔,每次全退了的;顶角是确实采用的140°。自贡生产的,山特维克的合金材料;钻头为机磨的,今天就用高钴钻头试试,怕使用寿命不高啊,切屑参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合金钻头采用的是什么刀柄夹持?有没有测刀具跳动?钻尖选择是否正确?另转速不够高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做出来了,与大家分享:1、用φ2.5中心钻钻3mm深;2、用φ2.6的钻头钻15mm深,退刀再3*3mm;3、再用φ2.5的钻头钻3*2.5mm、2*1.5mm搞定

网友:
谢谢大家,我已经做出来了,与大家分享:1、用φ2.5中心钻钻3mm深;2、用φ2.6的钻头钻15mm深,退刀再3*3mm;3、再用φ2.5的钻头钻3*2.5mm、2*1.5mm搞定
引用 网友B:

孔口加大了?
3*3mm什么意思?

网友:
在想怪法子了!!
孔径大0.1没问题?
是M3的底孔吗?
就用2.5的高速钢钻头
用煤油或乳化液
不知你试过没?
我用此法做过4.0*50的孔
还行!

网友:
为何不反过来加工,工件在钻头的正上方,这样一来,排屑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
电火花直接打孔就KO了撒

网友:
谢谢大家,我已经做出来了,与大家分享:1、用φ2.5中心钻钻3mm深;2、用φ2.6的钻头钻15mm深,退刀再3*3mm;3、再用φ2.5的钻头钻3*2.5mm、2*1.5mm搞定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懂哟!

网友:
实在不行我看用激光打

网友:
在钻头上加铣刀片 试试

网友(2010-07-05):
在纵切机上钻1.2mm深27mm孔钻头断裂非常厉害,请求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工件是棒料就好办,倒过来打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可是是盲孔,不锈钢的。

网友:
美女们大都为自己的肤色搭配服装而感到十分烦恼,不懂得如何选色调,如何…

网友:
高钴磨损大 寿命短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