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回程故障---请教

楼主(2010-03-02):
请教各位朋友,在油缸下行时无不良现象,但在上行时出现轻微抖动,请教一下是那种原因造成的,怎么排除?

网友:
对你控制油缸上行速度的节流阀调整看看

网友:
上行速度是不是太慢了,存在爬行啊

楼主:
羚羊大姐,上行速度无节流阀控制

网友:
把图拿来看看,容易处理。

网友:
4# 划地为牢 速度控制不当时也可引起管的振动。

网友:
首先看系统的构成  是不是节流阀开口的问题 或 流量不足  再就是排气

网友:
系统流量能否调节,回缩速度过慢,会造成爬行,如果环境要求不要,可不必管它,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清洗下溢流阀

网友:
应该有安全溢流阀吧,估计就是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