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mm钢带切割---请教,在线等

楼主(2010-03-02):
请问1000mm长0.1mm厚的冷轧半硬不锈钢钢带32~42HRC左右,如何切成同样长度1.3mm宽的钢带?
要求两边平整,无毛刺飞边。

最好说下设备,方法,不胜感激。

在线等待。

网友:
水切割可以

网友:
精密冲压即可

楼主:
水切割肯定不行,精密冲压也太奢侈了,原理还不是和切板机差不多?

已经得到一个答案:闸式剪板机。

如果有其它方法请公布下

网友:
激光切割可以么?

网友:
激光切割会产生大量的热,割出来后是弧形的。而且1.3mm太细了,容易烧坏。

网友:
冲裁可以实现。效率最高。
普通冲床就可以,精度靠模具保证!

网友:
水切割肯定不行,精密冲压也太奢侈了,原理还不是和切板机差不多?

已经得到一个答案:闸式剪板机。

如果有其它方法请公布下
引用 楼主:
宽度这么小,用剪板机不会扭曲变形吗?可以试试线切割,量大的话,成本就比较高.厚度0.1mm,500pcs才50mm,一刀过可加工500pcs,时间也不会太长.

楼主:
宽度这么小,用剪板机不会扭曲变形吗?可以试试线切割,量大的话,成本就比较高.厚度0.1mm,500pcs才50mm,一刀过可加工500pcs,时间也不会太长.
引用 网友A:

目前采用一线切,但边太毛了,外观较差。

另外,硬度好象降低了,不知道是不是与线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