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断路器柜动载荷如何计算

楼主(2010-03-02):
投标时有时要求提供开关柜的动载荷,请问如何计算?

网友:
电气机柜动载荷试验参照GB/T18663.1-2002电子设备机械结构公制系列和英制系列的试验。其第1部分:机柜、机架、插箱和机箱的气候、机械试验及安全要求。

受试机柜的试验等级依据行业要求,通用机柜选择的试验等级为DL5。

性能等级       额定载荷      提吊试验力P1      刚度试验力P2
                     kg                 N                   N
SL5              200            3,000              500
SL6              400            6,000            1,000
SL7              800           12,000            2,000

注:额定载荷是机柜或机架的规定载荷能力
动载荷试验
振动试验前,确定受试机柜中载荷分布。
载荷分布和性能等级确定后,振动试验就可以按试验条件进行了。将受试机柜通过地脚螺栓固定在振动台上,以模拟可能采用的底部有结构支撑的工作条件。试验过程是按GB/T2423.10进行的。试验是使受试机柜在三个互相垂直的轴线X-Y-Z上依次经受振动,Y轴作为最严酷的选择,即将Y轴作为最可能暴露故障的方向选择。
在某一轴向上如X轴,试验设备对受试机柜进行振动扫频,扫频速率为1oct/min。所谓扫频应是连续的,频率应随时间按指数规律变化。所谓倍频程(oct)就是频率比为2的两频率之间的间隔。所谓扫频循环就是在规定的振动频率范围内从头扫到尾再往回扫到头。针对我们的试验,表3中规定频率范围是5Hz~9Hz、9Hz~100Hz,从5Hz~100Hz~5Hz为1个扫频循环。那么一个扫频循环内应有N个倍频程数,可用下列公式计算:
N=2log2(f2/f1)=6.644log10(f2/f1)
式中:f1-扫频的上限频率;
      f2-扫频的下限频率。
因此,在上述扫频循环内,通过上述公式计算,倍频程数N≈9。
振动试验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振动幅值。在5Hz~9Hz频率范围振动幅值为位移1.5mm,9Hz~100Hz范围振动幅值为加速度5m/s2。在此范围中9Hz为交越频率。GB/T2423.10规定交越频率以下为定位移,交越频率以上为定加速度,同时给出了交越频率时位移和加速度幅值的推荐值。按着上述规定要求,在每一轴向上进行振动试验,持续时间为10次频率循环,由此可以算出在每一轴向振动所需时间约为90min。另外,在振动试验中还要进行共振搜索。共振搜索的频率范围为5Hz~100Hz,加速度为1m/s2。搜索到共振点后,继续进行共振试验。此试验是在共振点上,用3~4的放大系数使振幅增加至放大系数达到7~8,持续时间是10min。这种试验是相当严酷的,机柜也往往在此时出现问题。
机柜在进行上述振动试验后,机柜中的应力集中点往往因振动时效即应力释放而变形,角连接处螺钉松动,焊口开裂,机柜内部安装螺钉脱落。机柜的这些缺陷极有可能导致机柜内电器装置的损坏,开关、端子等器件散落,这是电器产品运行中所不允许的。

楼主:
多谢,但我们不想做实验,只需要大致计算一下动载荷的大小,提供给设计院作为基础设计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