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电机绝缘垫的制做工艺

楼主(2010-03-02):
如题,具体如何作,现在做的效率太低,还成品率也不行

网友:
楼主所指是发电机哪个部分的绝缘垫?何种材质?厚度多少?形状和尺寸大小?
对于使用3240环氧玻纤板制作的绝缘垫,可以使用冲切加工。

楼主:
乙稀基脂树脂加玻璃棉等,是粘接工艺
要求高温150度以下,绝缘
不知3240环氧玻纤板能满足要求不?

楼主:
使用在类似两个壳体之间,厚约36MM

网友:
发个简图吧?

楼主:
就是个垫子,只是工艺不同,还要什么图吗
估计只有此相关行业的人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