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中防锈油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02):
各位大虾,我在固定点焊接螺栓过程中遇到螺栓上有许多防锈油,不知道过多防锈会对焊接产生什么影响,希望各位老大能够教我,如果有资料传下的话,就更好了,多谢,我的邮箱douxk@163.com

网友:
对焊接的影响 还得看螺栓的钢材种类,焊接方法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大哥,不同的材料在焊接过程中对表面的油污会有会什么样反映?

楼主:
2# morningsun22 焊接方法就是固定点焊,自动输送机输送,

网友:
2# morningsun22  焊接方法就是固定点焊,自动输送机输送,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电阻点焊,这种焊接方法与工件的表面状态关系比较大,表面有除锈油可能会影响接触电阻,从而影响焊接质量,也即焊接强度之类。同时可能会造成焊接过程中产生飞溅较多,表面颜色变化等。

有不对之处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