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振动给料器---请教

楼主(2010-03-02):
电磁振动给料器自身是不是带减震装置?如果带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放置它的台架在安装 上不用作减振处理???

网友:
一般都不带的!要你在台架上另外安装减振装置

楼主:
一般都不带的!要你在台架上另外安装减振装置
引用 网友A:

它不是有减振弹簧吗??这也应该算吧

网友(2010-05-11):
那弹簧可不是用来减振的,而是用来保持振动的.

网友(2010-07-05):
某种意义上弹簧也能解决多个给料器共振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