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会会诊

楼主(2010-03-02):
PLC : S7-200  226cn
故障现象:是一个电阻焊机的程序。现在是上电极气缸升起过快导致打火。

用的是博世的焊接控制器。

我给上电极气缸的回程加了一个延时,结果导致焊机不焊接(上电极的动作还有,可以上下动作)

请各位帮忙应该如何查找原因?

网友:
其实这种程序最好的写法是通过转移写。这样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另外此程序不是我写的,是设备厂家人写的,我的水平还写不了这么大的程序,但是原来写程序的人不在了,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新的程序……

网友:
感觉不是PLC程序的问题,而是工艺匹配的问题而导致打火,要准确知道气缸在什么时候允许升起。是有检测信号还是纯延时来保证焊接完成?PLC动作还是正常的。
至于你加延时导致焊机不焊接,那不应该呀,后面的动作不该影响前面的动作的,除非你编错了。
如果可能的话,最好画出时序图,然后才好分析。

网友:
心结您好!
提供我公司自制的焊接工作台程序给您,参考一下

网友:
老马哥,还是手写的啊,是不是从公司“偷”学的啊,呵呵
辛苦老马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偷”的啊!整体设计是老板和我两个人,其他所有资料都归集到我这里来,挂个名也是技术总负责人吧。

网友:
老马总工啊,哈哈
多多指教了!

网友:
这样吧.把I/O分配和程序传上来.看看有没大侠给会诊会诊.

楼主:
不知道这样做合法不合法,呵呵。
附件是此设备PLC详细程序,目前就是一个Q3.5控制上电极的上升和下降,目前是想在焊接完毕以后延时上升,但是直接给Q3.5延时造成了焊接的延时,结果就不能焊接了。

感谢各位的解释,尤其是老马兄,然则我对电气十分的苦手啊……

楼主:
感觉不是PLC程序的问题,而是工艺匹配的问题而导致打火,要准确知道气缸在什么时候允许升起。是有检测信号还是纯延时来保证焊接完成?PLC动作还是正常的。
至于你加延时导致焊机不焊接,那不应该呀,后面的动作不该 ...
引用 网友B:

没有加延时之前焊接时可以的,但是由于上电极抬升过早导致电极打火,因为尝试从焊接控制器取了一个焊接完成的信号加到上电极返回的信号里,焊接倒是可以顺利完成,但是上电极不能正常返回了。由于焊接完成信号是一个瞬时信号,我在想不是要把这个信号输入到一个中间继电器让他保持住然后再复位这样过才行

网友:
一般,象这种有严格时序的控制.用置位,复位来写是很清晰和可靠的.然后用互锁把手动与自动分开就好了.
等俺看看程序再说吧,要等等,晚上有事.
至于上传程序,如果没有保密协议就不违法.根本就没什么产权的.呵呵.

网友:
楼主发的程序是没改之前打火的那个程序还是你改了以后不动做的那个程序?
如果是前者,只需要把T133焊接完成延时加大点就可以消除打火的故障。如果是后者,请将前者发上来,有个比较才好找毛病,毕竟俺对这个工艺不熟悉。
PLC规模不算很大,动作很清晰,类似于生产接触器的装配机。

楼主:
楼主发的程序是没改之前打火的那个程序还是你改了以后不动做的那个程序?
如果是前者,只需要把T133焊接完成延时加大点就可以消除打火的故障。如果是后者,请将前者发上来,有个比较才好找毛病,毕竟俺对这个工艺不 ...
引用 网友B:
收到,谢了! 我试试!

加大多少时间合适?加大长了还是不能焊接……

网友:
这么说这个程序是那个原程序了.
以前运行得好好的,那原程序就没什么毛病,加长延时不是根本的办法,一定是硬件有问题了,这要查出来解决才治本啊.就好象一辆车,以前跑120没问题,现在一跑100就不行,总不能说控制一下跑80吧.
有空分析分析程序,至少是可以画出时序图的.

楼主:
这个也不是原程序,只能说是最新版的程序,原来运行正常的程序被我误操作了……不知道原来编程的家伙后来又怎么改来着

网友:
哦!原来这就是那个不能焊接的程序呀.那个延时是你加的啊.改长了也没用的.
这下得前后看看了.说说走到那个动作后就不执行了.还是说,动作都正常,只是焊机不工作?
如果你略懂的话可以连上本本监控看看.

网友:
目前的情况是不是动作都有,但焊接的动作明显快了,几乎就是瞬间就到下一步电极提升了?
晚上再说,回家吃饭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辛苦啦!

楼主:
哦!原来这就是那个不能焊接的程序呀.那个延时是你加的啊.改长了也没用的.
这下得前后看看了.说说走到那个动作后就不执行了.还是说,动作都正常,只是焊机不工作?
如果你略懂的话可以连上本本监控看看.
引用 网友B:

延时是程序里本来就有的,不是我加的。如果不改延时就是焊机正在焊接上电极就上抬,结果就打火了。如果加了延时就会不焊接,但是其余动作还是会正常,感觉像是因为延时把焊接的步骤给屏蔽掉了

网友:
必须要问工艺问题了。
焊接工艺是不是这样要求的:
从焊接开始,压住焊0.8秒,然后停焊接,然后等待0.1秒后做为焊接结束,然后电极抬起。
目前PLC的所编的工艺是这样的:
焊接开始,焊接时间为0.8秒,但是是从开始焊接就抬电极。焊接结束信号是在高频闪动,高电平为0.1秒,低电平为一个扫描周期。
如果前面工艺才对,那打火是必然的,而且打火是因为有人改错了PLC。
请楼主确认工艺后答复。

网友:
螺旋大侠高手
没玩过西门子的东东,所以附件也打不开
有机会玩向大侠请教了

网友:
大侠,下个软件就能打开了,西门子的官网上有啊.200多M而已,俺也是昨天才装的.
请教谈不上,探讨一下是可以的.
楼主的这个东东应该还有个HMI,估计也是西门子的,要不就是个从站.这一块俺就没接触过了,但还不防碍了解设备的动作,注释比较全面.

楼主:
必须要问工艺问题了。
焊接工艺是不是这样要求的:
从焊接开始,压住焊0.8秒,然后停焊接,然后等待0.1秒后做为焊接结束,然后电极抬起。
目前PLC的所编的工艺是这样的:
焊接开始,焊接时间为0.8秒,但是是从开 ...
引用 网友B:

大侠:焊接工艺是:下电极夹紧--->送银点到位--->上电极下降使打火开关打开---->给信号焊接---->焊接完成---->上电极抬升
I7.1就是一个焊接完成信号,应该是I7.1输出信号时上电极抬升才可

网友:
我说的是焊接这个过程的工艺,就是给焊接信号开始到焊接完成这段时间.
目前的PLC和你描述的要求相差太多了,不是一点半点啊.感觉这个PLC压根就没测试过,里面有半拉子工程,有重复控制.
如前所述,目前的动作是一给出焊接信号(Q2.0为1),上电极就立马开始抬起了.
要求是焊接过程中,电极一定是压紧不动的吗?
焊接完成信号是由焊接控制器发出的吗?绝对可靠吗?焊接时间稳定吗?

网友:
这是有关部分的截图,无关的地方简化了.
这张是开始焊接的控制,焊接条件满足(已简化)后启动焊接.一但焊接结束信号来了就停止,最多焊接0.8秒.

这是焊接结束,有问题.

这是电极提升,同样有问题.

楼主:
已经基本可以了,还是加了从焊接控制器给出的焊接完成信号才可以。。

大侠: 这些VXXXX.X是什么意思?怎么有的定义有的不定义?

网友:
第一张图先不动.
然后把第二张图里的V1702.3改成I7.1,再并个T209的常开点做为焊接结束后延时.延时时间在T133里设置.
然后把第三张图的V1702.4改成T133.

网友:
简单说,V和M是一个意思.都是是存储区.
当然区别是有的,具体可以看手册.
至于定义没定义那是编程者偷懒没偷懒的问题,定义挺全的啊.
有些V地址是通讯的方式在操作,就是V5000以后的那些,在这个程序里只是用他们做触点,至于他们的状态是由HMI或上位机来操作的.

楼主:
简单说,V和M是一个意思.都是是存储区.
当然区别是有的,具体可以看手册.
至于定义没定义那是编程者偷懒没偷懒的问题,定义挺全的啊.
有些V地址是通讯的方式在操作,就是V5000以后的那些,在这个程序里只是用他们做触点 ...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如此。赶不上时代咯,得赶紧补习一下PLC的知识了,真后悔当初没好好学电气啊

现在程序加上了判断焊接完成信号的一段,现在正常了。

多谢各位的关注尤其螺旋线大侠

网友:
那有什么都会的啊.
好象楼主有兄弟是搞齿轮设备的,过段时间了解了解相关的东西,方向是剃刀磨,到时候还得请教楼主啊.

网友:
螺旋大侠见识广,热心肠,值得学习
今天准备向单位提个西门子的PLC,研究研究,技术储备
螺旋大侠不知看到我那关于步进电机的帖子没
也帮我分析分析啊

网友:
看了,没搞过步进,不熟悉。
就是不知道回零方式是什么,是变力矩碰撞式回零呢还是接近开关回零?
假如是接近开关回零,那你把平时的进给速度设定到和回零速度一样,那现象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接近开关回零,我是想从原理上分析下,问题解决了,换了根线就搞定了
就是不知道原因

楼主:
那有什么都会的啊.
好象楼主有兄弟是搞齿轮设备的,过段时间了解了解相关的东西,方向是剃刀磨,到时候还得请教楼主啊.
引用 网友B:

好的,有事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