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型回路---请教

楼主(2010-03-02):
系统为Y型回路,当电磁换向阀位于中位的时候,系统为差动系统,如果为压力油P接到Y口上,油缸加速动作;如果为压力油T接到Y口上,油缸停止动作。

疑问:1、当压力油T接到Y口,而油缸为竖直放置(活塞杆向下)时,如果活塞杆连接一重物,那么油缸是否运动,活塞杆是否伸出;
      2、当压力油T接到Y口,而油缸为竖直放置(活塞杆向下)时,如果活塞杆连接一重物,此时停泵,系统压力为零,那么油缸是否运动,活塞杆是否伸出

网友:
疑问1我认为活塞杆要伸出

楼主:
我也是一直认为可以伸出的,但是我所看到的实际是没有伸出的,比如,系统卸荷保压的过程中,系统压力油T接到Y口上,但是此时油缸活塞杆收回(油缸竖直放置),停泵泄压后液压缸的位置要保持不动的,既是说,形成的差动回路没有推动油缸活塞杆的伸出,可以说系统压力为零,但是活塞杆所连接的重物还是有一定的重量的啊

网友:
我认为是液控单向阀将油路锁住

楼主(2010-04-16):
是的,我也看图纸了,想通了,确实是有个液压锁的,否则是存在差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