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批进口农机,工作在山区,轮边减速器出现早期损坏!

楼主(2010-03-02):
大家好:
进口农机轮边减速器用油标准,请教:
我有一批进口农机,工作在山区,轮边减速器出现早期损坏,准备更换合成齿轮油,不知道矿物基质齿轮油与合成基质相差距离有多大?
     更换合成齿轮油后能否对轮边减速器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最好搞清楚损坏的原因,才能有针对性措施,否则就是无的放矢.                                  至于合成油和矿物油的差距,一般只是在作用时间的长短上;在周期内,只要是按要求用油,矿物油同样会很好的保护好设备的.

网友:
使用环境要求低,
自身油泥清洁功能好。

楼主:
合成基质齿轮油具有低温流动佳 高温稳定强。
相比优质矿物齿轮油表现出极优越的承载能力?   如果应用理论上是否可有明显的优势?

网友:
承载能力是会好些,特别是速度比较高时的运转,差别能看的出来,油沫的产量都不一个档次。还有合成油的油膜厚度和保持性都要好于优质矿物油。

楼主:
机器工作时主要问题是:
据客户于自己观察机器上山时速度正常或者低于正常时速,但从山上往下是超出了设计时速,这时齿轮润滑油很难建立正常油膜,加之轮边减速器没有足够的油液储存空间,齿轮或轴承很快会损坏,一般来说轮边减速器使用矿物基质是可以,我如果把用油标准适当提高对机器承载能力会有所帮助吧?

网友:
减速器的参数和超速时的线速度看了后才能知道油膜的情况,但一般是不存在建立不了油膜的问题。只是油膜的厚度不同,有图最好!

楼主:
这是轮边减速器零件图,请给预指导!

网友:
不敢当啊,只是混了几年车辆工程专业,此前一直受前辈指导,看上去自己还有点认识,就提前辈顶顶,期望高手来解答这些问题,自己也能学习学习。从图上看轮边减速机不是自己设计的,那有标准号吗?因为判断润滑油合不合适有关的参数主要是齿轮线速度和啮合面积,使用环境(温度和温升)。

楼主:
Auburn Gear美国公司,自身质量没有问题。

网友:
整理了一下,原因已经基本明确,冲击载荷引起的齿轮断裂,主要的判断依据就是齿是从中间部位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