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螺纹加工,如何才能效率高?普车

楼主(2010-03-02):
请各位说下, 总长240, 螺纹最大直径16 P=9. 双头梯形螺纹  材料国标304  要求螺纹底径不超过直径11.60.2mm    螺纹底宽1.8±0.08mm

 请问下各位大侠  : 要怎么做  效率高点 ?  机床  :普通车床CT6140。

网友:
旋风铣头

楼主:
要在普车上做   旋风我知道

网友:
纵切车搞定

网友:
用两节式的数控螺纹刀柄,精加工用一次成形

楼主:
数控车的刀具到普车能行吗? 效果就没数控车那么好了。   各位大侠在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