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面度测量方法

楼主(2010-03-02):
现有300*4000厚度20-70不等的板料,要求磨床加工两端面后平面度及双面平行度均不超过0.01,请教高手,如何检验测量呢????

网友:
首先磨加工部一定能达到这么高的要求!!
其次感觉工件太大,可以定制一个平板!!

楼主:
更正一下,长宽300*400,厚度20-70不等的板料

网友:
粗略一点的话,可以用平板和塞尺

网友:
平行度的话可以放在平板上,然后直接打表就可以了啊
平面度的话,可以用三点法,然后打表即可
一般我认为长宽300*400,厚度20-70,平面度及平行度0.01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应该用外径千分尺,精磨工件有基准面,单面加工面采用以上方法

网友:
在磨床表面上用百分表粗略的可以测量一下,如果非要精确的千分位的话,我建议采用三坐标检测。

网友:
平晶测量

网友:
0.01上平台不可取,平台自己走一圈都可能超了0.01,外径千分尺也不行,只能测量周围,中间去不了,三坐标貌似可以,平晶没有用过。。

楼主:
平板检测起码要有0级的吧,现在哪里还有啊,
平晶测量???

网友:
0.01上平台不可取,平台自己走一圈都可能超了0.01,外径千分尺也不行,只能测量周围,中间去不了,三坐标貌似可以,平晶没有用过。。
引用 网友A:

是啊!
太大,一般的平板肯定是不行了
最少要0级
一般的工厂没这么大的本钱!
到专门的地方去测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