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压缩弹簧断裂为二节, 如何焊接复原?

楼主(2010-03-02):
圆柱压缩弹簧断裂为二节,弹簧丝直径为5MM.

试过常规焊接方式,不耐用.

各位有无良策?

多谢.

网友:
弹簧不好焊接的。
焊接后不好用是什么概念呢?
为什么不换新的?

楼主:
因事发突然, 手头无备件, 购回也需一定时日. 故想了解:有无好的焊接处理办法?

多谢.

网友:
一般无法使用焊接的方法修复,因为焊接时的热量足以改变临近簧丝的力学性能,焊口处的金相组织及强度也不可能合格。

网友:
楼主实乃强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