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如何车螺距为10的梯形螺纹?

楼主(2010-03-03):
数控车如何车螺距为10的梯形螺纹,深度7.8mm,怎么磨刀,请大虾们帮忙

楼主:
兄弟们,给点思路吧,急啊!!!

楼主:
补充一下,公称直径60mm

网友:
和车普通梯形螺纹一样啊 !不过刀子要磨好也一样啊!只不过车的时候速度要适当,多实验几次毕竟 螺距太大  我也车过螺距10MM的  那还是不锈钢的   我那尼龙棒试了一天 有拿45料试  左后才拿不锈钢试   最后成了  ,速度建议自己试

网友:
楼上的方法最好!

网友:
如果数控机床有机械换档的要容易些,无级调速的车不好,怕机床低速没力就不行了!

网友:
无极变速也可以的,我用的系统是GSK928,不也车了吗。也是无极变速的

网友:
就和车螺纹一样的车

网友(2012-07-26):
强人啊。。。。。我也想车跟出来

网友A:
成型刀 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型刀 很简单的!

成型刀最不靠普,螺距越大越不靠普

网友(点评):
看错了,我以为是车10个的梯形螺纹! 螺距大的 吃的长,会蹦的!汗...

网友:
大螺距用切刀分层下刀车,很轻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