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油缸的多触头压的砂型特别深,如何造成的?

楼主(2010-03-03):
我们单位的静压造型机的多触头由70个油缸组成,共用一个油路,油缸的尺寸,大小都一样。现在出现有一个油缸的多触头压的砂型特别深,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先谢谢了

网友(2010-04-03):
怀疑是这个油缸相对于型板的位置有关系,型板没有凸起的地方容易压得深
2 K; n& Z8 a1 a2 K我们用的也是这种设备,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