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模锻压力机=曲柄压力机?热模锻压力机精度好于螺旋压力机?

楼主(2010-03-03):
1.热模锻压力机=曲柄压力机?
2.正常情况下,热模锻压力机精度好于螺旋压力机?

网友:
我公司生产的电动螺旋压力机精度不低于热模锻压力机 需要联系我13793263997

楼主:
依楼上所说,常规的螺旋压力机的精度是低于热模锻压力机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A:
1、热模锻压力机是按用途分类的,曲柄压力机是按结构分类的。热模锻压力机可以是曲柄的,也可以是别的结构;曲柄压力机可以做热膜锻用,也可以做别的用。
2、精度取决于具体的工艺要求,与压机用途和结构没关系。每种压级都有做成不同的精度。

楼主:
我听说热模锻压力机是摩擦压力机的下一代产品,从原理上说,由于热模锻压力机属于静载施压,摩擦压力机属 动载撞击。所以从原理上说,热模锻压力机比摩擦压力机更容易实现更高精度。

网友:
我们就是使用摩擦压力进行模锻,定位精度需要依靠模具工艺保证。

楼主:
“定位精度需要依靠模具工艺保证”,怎么理解?

网友(2010-05-02):
热模锻价格较高;建议用螺旋压机

网友(2010-11-02):
专业啊,顶,看了贴就回啊,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热模锻压力机是按用途分类的,曲柄压力机是按结构分类的。热模锻压力机可以是曲柄的,也可以是别的结构; ...

大侠的回复还是比较专业的,想评分,可以过时了。

网友(2012-09-25):
引用 楼主:
我听说热模锻压力机是摩擦压力机的下一代产品,从原理上说,由于热模锻压力机属于静载施压,摩擦压力机属 动 ...

热模锻不可能替代螺旋压机,首先热模锻的行程不可能太大,而螺旋可以作较大行程,热模锻速度更快,两者可以互补

网友(2013-08-12):
我们公司就是用摩擦压力机的

网友(2013-12-09):
精度好像涉及到工艺了,液压机在精度方面很好,螺旋压力机感觉就是一锤子买卖,随便说说,共同学习

网友(2014-06-27):
想纠正下楼主的说法,热模锻和螺旋压力机都属于动载冲击压机,靠飞轮释放能量实现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