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过烧,最近发现坯料上有裂纹---请教

楼主(2010-03-03):
求助,我厂是锻造曲轴的,最近发现坯料上有裂纹。我感觉是过烧产生的。请问大侠过烧能产生裂纹吗。通过什么方法来检测是过烧产生的。

网友(2010-04-16):
过烧的话 表面会有很多的裂纹

网友:
过烧不会出现明显裂纹,应该是原材料或是锻造速度的关系

网友(2010-05-29):
根据我厂锻Cr12的经验,过烧是可以产生裂纹的。不过具体用什么方法检测,我也不知道。如果楼主现在知道的下,请教教小弟一下

网友(2010-08-29):
一般裂纹应该是锻造速度和锻造压力导致,也和道次压下率有关!

网友:
试问楼主公司对坯料的加热方式?是感应加热还是煤气加热等方式?坯料有裂纹,可以尝试将裂纹处取样化验其金相组织来判断

网友:
过烧晶粒特别粗大!!!!

网友:
MT应该可以,不知是多大的纹了

网友:
过热过烧都会造成裂纹.,,加工量过大也会造成裂纹.

网友:
不了解锻造 顶一下。。。。。。。。。。。。。。

网友(2010-10-09):
锻造新兵,前来学习!

网友:
我个人觉得先对材料做下分析探伤,再看加热是否规范

网友(2010-12-15):
过烧的话出炉就能看出来啊!做金相呗,多明了!

网友:
用磁粉探伤法检测应该可以发现表面裂纹。

网友(2013-02-25):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2013-04-16):
我们公司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我感觉有关,但一直没有找出问题所在,求高手解救。

网友(2013-10-04):
看看原材料是什么,一般来讲低碳钢锻造,过烧则组织粗大,机加时容易断裂!

网友(2016-10-27):
一般局部过热时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