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图纸标注问题---求助

楼主(2010-03-03):
拿到一张CAXA图纸,里面有标注公差%p(+-)形式的尺寸,当拉动尺寸线放下后标注的公差就不见了,只有基本尺寸!
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知道的 说说感谢了

楼主:
又发现个问题贴张图比较好说:

看图中280+-0.5的标注,在左边属性栏里的 用户输入栏里什么都没有,而我们一般标注的 时候用户输入栏里应该有280%p0.25
不知道是怎么 回事!!

楼主:
自己顶顶,期待有人回答!!

网友:
尺寸没有强制更改的,本来用户就没有,公差是在公差里面的 可惜不会插图片,你想问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我把图考到别的CAXA文件里公差就没了呢??

网友:
你是怎么拷贝的?
有种简单的就是CTRL+C!!

1,自动生成的尺寸值在属性修改里确实是空白的!!
除非你在尺寸编辑里修改过!
2,有时候手动修改的尺寸在来回拷贝与调整位置是会恢复原始尺寸!(最好的方法就是实际尺寸一样!)

网友:
你可以点左键标注尺寸,然后点击右键就出来了公差对话框

网友:
不清楚你怎么拷贝的,但是你应该用并入,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我就是CTRL+C复制CTRL+V黏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