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配合怎样算合格

楼主(2010-03-03):
我公司给外厂加工的一个锥度件,发到厂家后,厂家说配合不严密,要求我厂派人维修,哪位大虾能解释下,配合面积达到多少后才算合格,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一般达到结合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除非有特殊要求,可用涂色法检验。

网友:
看不明白:“锥度件配合不严密”,可以“派人”去现场“维修”?是手工刮研,还是机床加工?有无气密或水密要求?

网友:
如果是机床配件的话,只要70%~75%。
如果是铜或生铁件可以手工刮研的。

网友:
如果没特殊需要,70%以上就OK了

网友:
同意楼上大虾们回复。

网友(2010-04-15):
锥度配合的面积要达到80%,可用涂色法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