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为10MCY14-1B的轴向柱塞泵应该选用多大的电机?

楼主(2010-03-03):
车间里有台滚齿机坏了,怀疑是液压站电机功率小造成跳闸。请问高手:
型号为10MCY14-1B的轴向柱塞泵应该选用多大的电机啊?
还有电机的选用主要根据是什么啊?

网友:
要看你的系统用到多大压力才能算出电机功率大小。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4千瓦的电机

网友:
满载要7.5KW

网友:
你的滚齿机说明书应该有电机的型号吧。如果计算的话应该根据泵的排量,以及你的系统的最大的压力。当然我这里说的是定量泵,您的泵应该是定量泵吧

网友(2010-04-03):
选电机主要根据系统需要的压力和流量来计算,有经验公式压力X流量/61.2X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