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olidworks做一个组装的动画---请教

楼主(2010-03-03):
想用SOLIDWORKS做一个设备的组装过程,请教高手指点!基本的旋转动画会的,就是拆分然后在组装就搞不定了。请热心的高手指教!或者提供一些资料指点,谢谢!

网友:
会不会用SW做爆炸图?动画爆炸图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爆炸图会,但动画爆炸图不熟悉。

网友:
先把装配体装配好,然后按照顺序把装配体分解,最好进入动画里,用解除爆炸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多谢指点!

网友:
动画爆炸很简单的~~

网友:
你最好装个sw2008以上的版本,新版本里的动画功能很是不错。

网友:
不是有个小软件吗,好像是IPA吧

网友(2011-08-13):
这一下把两下是教不会的,要学,可以找视频学习的

网友:
我也想学习学习啊,网上可以找到吗?好不好学啊

网友:
我也不会,想学习。。。。。。。

网友(2012-03-21):
有没有系统一点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