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折弯机最大折弯长度??

楼主(2010-03-03):
一般折弯机(常见的那种)的最大折弯长度是多少?

网友:
我们是三米的

网友:
流行的為3.2m 及 4m 折彎長度

网友:
3m多     ,一般

网友:
常用的3.2m的较多。另外注意喉口尺寸,它会限制折弯宽度。

楼主:
这根厚度有关吧!

网友:
一般,3米。

网友:
有双机联动的  6.4M的

网友:
跟门幅有关系的啊,不同的门幅的话,折弯力不一样的

网友:
根厚度有关,,,,,,,,,,,,,,

网友:
同意五楼的!我厂就是

网友(2010-04-03):
这得跟你具体使用的折弯机有关,同一吨位的有不同长度的。

网友:
无锡大明有一台12米的折床

网友(2010-05-05):
上面的说得都很对。这个折多少米跟折弯机的压力吨位有关的。  E+ g; Y, l2 P/ d
一般都是3米至4米。这是折0.8-1.5厚的板。2.0以上的。特别是不锈钢。那就折不了那么长了。强行折的话对设备损伤也很大。还有就是折出来的角度根本达不到要求。

网友(点评):
哥们你们得折弯机也太不给力了吧。0.8-1.5的板材就极限了,国产哪种设备啊,不至于吧?

网友(2012-12-29):
3米半吧。

网友:
我们是5m

网友:
大概在1.3米到3米左右吧

网友:
我们是4m,最大厚度6mm。

网友:
常规是用4米的较多,价格也适中,超过4米的差价很大

网友:
接刀折,想折多长都可以。

网友(2013-03-17):
楼上,啥是接刀折,我没听说过。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2021-09-29):
3-4米最多,较常用。

网友(2021-11-17):
常见的3.2米居多

网友:
最常见的是3米的   不过4米的  5米的也有

网友(2023-01-12):
百超的折弯机双机联动8米  再河南登封见过10米的折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