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加工---请教

楼主(2010-03-03):
请问大家:用三坐标检测偏心轴的偏心角度能测的准吗,比如说偏心距为3mm的偏心轴要求偏心角度误差为180°-3′以内,三坐标能测的准吗,听一个三坐标的检验员说,这么大的偏心距,三坐标的自身的精度误差就有5′左右,所以测出来每次的误差值都是不一样的。请懂行的人来指教一下。

再请问用什么样的机床加工偏心轴时,能够达到我上面提出来的,偏心角度3分以内,至少要求报废率低于百分之二十

网友:
我知道用丰田工机随动磨加工啊,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啊。不良可以达到百分之0.2啊。我加工出来的不良达0.15的啊。百分之20是不是太高啊

楼主:
请问有没有设备的相关资料,价格怎么样。我们的偏心轴比较小,直径一般不超过40,偏心轴总长不超过200,看看怎么样规格的床子最经济。

网友: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的废品率超过20%??
那应该是你的工艺有问题!!

楼主:
工艺上面应该没有问题,我们是用普通的数控车床加工的,做的工装,然后外圆磨。目前我们只有这种设备,首先车床的主轴的跳动就有一个丝,偏心距是都能保证,但是两个偏心的角度180度,却有很多不能保证在179°58′00″以内,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大多数偏心轴的角度没有我们要求这么严格。所以一直在找怎么样经济一点的设备来做偏心轴。

网友:
用丰田随动磨可以加工啊。

楼主:
能否提供机床相关信息

网友:
先车床的主轴的跳动就有一个丝

网友(2010-08-01):
你的加工工艺有问题啊

网友:
我来帮你吧 不要急哈送达方式

网友:
这么精度高的偏心零件没有碰到过。
角度偏差可以通过机床调动计算一下,最好结合部件偏心回转产生的变形数据。
这么精度高的产品你用什么检测的呢?数据怎么得来,请教一下。

楼主:
三坐标测量的,每次测量的结果都有一点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