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选型---请教

楼主(2010-03-03):
今天去面试了一家公司,面试官问了一个问题:电机的选型是怎么样选的,比如要选蜗轮蜗杆还是选其它的?都不知道要什么选?还是要参考哪种资料?哪位老师教下,谢谢!

网友:
问题都成四不象啦!

楼主:
2# 憨老马 不是吧,难道被面试官忽悠了,请教老师,电机如何选型

网友:
电机选型跟涡轮蜗杆有啥关系?是不是涡轮蜗杆用电机来驱动,让你选择电机?如果是这样的话,涡轮蜗杆减速机样本上有详细的电机选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对不起!我昨晚下线啦。
楼上的大萝卜友已经回答的很好啦。
不过你的问题可能还没有解决,其根本原因是:问题不清晰!
简单补充一点吧:电机是属于动力范畴的设备,而蜗轮蜗杆则隶属于传动的范畴,二者不能混淆!

网友:
估计楼主没明白面试官的意思哦

网友:
问题有点大,有精度、转速、力距要求!

楼主:
可能是减速机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减速机的,是不是就参照厂家样本册

网友:
减速机不是一般都有相应的电机,还需要另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您的问题!

网友:
楼主很有可能是面试时过于紧张,没听完整面试者所提出的问题,电机的选型本身是个大题目,需要结合各种具体要求来框定其范围。

网友:
太多这样的半吊子面试官.可能他自己都不清楚想干嘛

网友:
电机选型看看电传所出版的设计手册第二章就可以了,我师父编的

网友:
是根据应用要求选择电机,那还好了

网友:
电机型号太多,各有各的用途。。。。。。。。

网友(2010-04-14):
这个,电机的选型很复杂,特定机械配电机有相关机械手册可查,但是要注意电机的种类。电机的工作制、级数(转速)等等。实践中慢慢来吧

网友(2011-03-09):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看了你在论坛里面的回复内容,如下“电机选型看看电传所出版的设计手册第二章就可以了,我师父编的“,请问这本书书名是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