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责的一个案子,橡胶加工遇到困难---请教

楼主(2010-03-03):
最近我在负责的一个案子上面有一个零件的材质很特别,是用汤金板制作的。需要加工一个直径为3mm左右的吸头。吸头上面还有3个直径为0.6mm呈120°均布的小真空吸孔。在制作的时候由于汤金板上面的橡胶比较软(硬度未知),导致加工一致性极差。而且三小圆布局很不同。
在这里请大家给想个办法,用上面办法可以很方便加工汤金板。目前是用一般机加工。

网友:
要用模压加工,哎

网友:
批量生产的一致性需靠工模具来保证。

楼主:
工件的材料分两层。上层是橡胶,下层是铝。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关注
橡胶,似乎不能用高速

网友:
工件的材料分两层。上层是橡胶,下层是铝。这样也可以吗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

网友:
我想知道你要加工的是否为图形上红色部分的锥度,端面和三个孔?如果是这样的话看你要求的精度而定,如果一般就车加工外形和钻加工三小孔,如果精度有要求应该是先粗车外形,后用冲孔模加工三小孔,然后以三孔定位工装精磨红色部分。仅供参考!
欢迎光临!http://sjw18515.blog.163.com/

楼主:
西川雨柔,谢谢你的意见,要加工的是图形上红色部分的锥度,端面和三个孔,三个小孔是通孔。三个小孔用冲孔模加工好像有难度,且还要用小直径孔进行定位,难度很大啊。

网友:
没啥好办法,橡胶的,直接成型就好了,下面的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