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镍后喷粉用划格实验一做,就脱落,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楼主(2010-03-03):
简介:
基材:6005-T5  表面镀化学镍
喷粉
如图所示: 划格实验,用3M纸一粘就掉下来。
像上图,这种现象一般是为何发生?如何解决这种不良呢?

网友(2010-04-10):
结合力不好,建议你在镀镍前先进行沉锌处理

网友:
附着加不好!我倒是见到过镀镍后电泳的,效果还不错,不存在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