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4图框---请教

楼主(2010-03-04):
本人是CAD新手 在这有些问题想请教下各位

通常来说,A4图框的尺寸是210*297 ,可要是你所画的零件按1:1的尺寸是大于这个图框的, 那应该怎么放进去,是通过缩放尺寸还是什么。。。还有谁可以给我一些国标图框....谢谢

网友:
一般是按比例缩放,然后在比例那标一下比例!一般加工的话,只按你标的尺寸加工,缩小扩大都没有什么猫腻的!

网友:
不要忘记调整标注比例,否则尺寸就变了

网友:
我认为应该缩放图框,零件最好是1:1,这样你在标注时就没必要调整标注比例了。

网友:
你认为的不正确

网友:
图纸该怎么画就怎么画
最后把图框缩放比例
只要图纸能放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cad出图问题是一个通病,好多人喜欢框选打印,包括我自已也是.就cad设计者的意图来说,出图应该在布局里出图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8386&page=1#pid221695看此帖,等你会在布局里出图了,你就会发现用它的好处.不要不会用,就说它有缺点,那是因为你没有精通而已.

网友:
可以改比例亦可以换图框,最好是1:1

网友:
其实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习惯,有的人是缩放图纸,有的缩放图框。
缩放图纸也就是那所画的图按一定的比例缩进图纸里边,但是标准尺寸是要按照原来的尺寸标注,这个打印的时候都是1:1的打印。
缩放图框就是把相应的图框缩放相应的倍数,图纸依旧是1:1的。这个打印的时候就想有相应的缩放比例了
以上两种方式,无论哪一个都必须标明比例。

网友:
最好是缩放图框,图形不要缩放。自己做个图框用块定义就是了 用的时候插入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还是用PROE自动生成,可以自由缩放,用CAD就不行了,尺寸都变了

网友:
说一下在模型中打印的问题。本人认为用窗选打印时还是缩放图框为好,这样所有的图形都是1:1的比例,仅是出图时因图框放大或缩小使图纸按比例放大或缩小打印。采用这种方法的最大好处是当你利用各种零件图部件图组画成装配图时,就可以省却许多对图形重新进行放大缩小和调整,减少因疏忽产生的差错。
这种方法的好处还在于标注时仅需在特性编辑器中的“调整”栏中按放大缩小比例同调整字高同和箭头比例,尺寸数据与图形的实际尺寸完全相符。

网友(2010-08-09):
顶了好帖,我就是框选打印的!!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把图框缩放,能把图放进去合适就行了

网友:
每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我是习惯1:1画图,然后缩放合适比例后放入合适的图框内,然后按照缩放比例,修改标注比例,再进行标注,
这样可以保证在一个文件里很多图纸因为比例不一样导致相同图框大小不一的问题,我说的这个问题,只有喜欢把上百张图纸放在一个文件里的朋友能理解,呵呵。
这么画图有个好处就是看总图时候想看零件图,直接就能找到,而不用再单独打开其他文件,
坏处就是,画总图时候,需要把零件图再缩放成1:1然后再进行装配,其实只要缩放成统一比例就可,全看个人喜好。
不过最后还是要缩放图纸,然后改成相应比例后进行标注,这步很关键。
像我说的这么画图还有个好处,就是一套设备的全部图纸,占用空间比较小,这个是有比较的,我试过,
平时没什么感觉,当发邮件时候就能感觉到文件小的好处了。
我曾经发过100多M的文件,就是因为一个零件一个文件导致整套设备图纸非常大,烦人,发了3个小时吧,才折腾过去。

希望我说的,能对大家有个启示或者帮助。

网友:
我基本上都是缩放图框.